提问+TI C2000 编译提示内存不足?

楼主:
"../28027_RAM_lnk.cmd", line 114: error #10099-D: program will not fit into available memory.  placement with alignment/blocking fails for section ".text" size 0x975 page 0.  Available memory ranges:
   PRAML0       size: 0x900        unused: 0x900        max hole: 0x900
error #10010: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linking;

PRAML0     : origin = 0x008000, length = 0x000900
这段要改大一点吗?

网友:
仔细对比硬件资源和你软件上的开销,如果你定义的内存超出系统资源那肯定会报错。

网友A:
编译后会生出个MAP文件,里面有资源的使用情况。根据里面的资源使用情况修改CMD文件,修改前一定要看一下datasheet里面的“memory maps”。

网友B:
看一下map文件,PRAML0的使用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译后会生出个MAP文件,里面有资源的使用情况。根据里面的资源使用情况修改CMD文件,修改前一定要看一下da ...

问题解决了。是没开优化,没有的函数占用了太多空间。。。。。

换成最新的6.2.5版本的编译器优化的更省看空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map文件,PRAML0的使用情况

问题解决了。是没开优化,没有的函数占用了太多空间。。。。。

换成最新的6.2.5版本的编译器优化的更省看空间了

网友:
楼主这是在RAM中调试的吧。

当程序大到一定程度后,RAM不够用也是很正常的。虽然可以重新组织存储器分配 ,但最终还是要烧入FALSH中的,所以编程时,当PAGE0不够用时,就用FLASH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编译后会生出个MAP文件,里面有资源的使用情况。根据里面的资源使用情况修改CMD文件,修改前一定要看一下da ...

我也遇到了上诉类似的问题,我把工程包发给你了
出现的错误:
     Program  will  not  fit  into  available   memory.   Run  placement  with  alignment  fails  for  section  ".bss" size  0x5e59c.  Available    memory   ranges:

能帮忙改一下吗?我用的是CCS6.0.1,多谢了

网友:
我没有用过TM4C1294,而且CCS里面只装了C2000和430的编译器,没有装ARM的编译器。你可以到""TI ARM"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了上诉类似的问题,我把工程包发给你了   出现的错误:     Program  will  not  fit  into  available   memory.   Run  placement  with  alignment  fails  for  section  ".bss" size  0x5e59c.  Available    memory   ranges:

能帮忙改一下吗?我用的是CCS6.0.1,多谢了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