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6F684应用中的问题

楼主:
    在一个产品应用中使用了PIC16F684,用内部的8M时钟,上电后工作正常,但运行1小时~2小时后出现异常,主程序还在跑,中断无故被关了,CPU的时钟被切换成了31KHZ.查了两天的代码还是无解,求各位兄弟帮
忙,谢谢!

网友:
换一片芯片呢?

网友A:
有批量问题!以前用内部4MHZ,没有类似的问题;最近程序升级把时钟调到8M后就出现该问题!
即是程序跑飞产生了复位,但芯片默认的频率是4MHZ才对,想不明白为什么?现在做老化,其
它什么都不变,由内部8M换成4M.看是否会出现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批量问题!以前用内部4MHZ,没有类似的问题;最近程序升级把时钟调到8M后就出现该问题!
即是程序跑飞 ...

期待你的8M改为4M后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