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ISP实现

楼主:
有时候我们基于以下特殊的原因我们需要自己实现ISP功能,对于ISP来说,ST的资料还是比较多,不过大多是英文的,很多时候我们无法看懂。下面我们谈谈需要注意的一下地方:

STM32在boot0拉高的时候,如果重启系统,就会运行ISP。运行ISP时,需要先发送0x7F实现自动波特率,如果正确会回应0x79表示命令执行正常。在握手正确后,我们就可以通过ISP命令实现对STM32的ISP操作了。

ISP命令一般都是由两字节构成,一字节的命令+一字节命令反码组成。

网友:
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串口的波特率可以随意设置,但其停止位必须是2位,否则无法正常运行。

AN2606.pdf (876.42 KB, 下载次数: 12) AN3155__stm32__bootloader_通用_协议.pdf (3.05 MB, 下载次数: 24) system memory bo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