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android4.4 源码下载方法

楼主:
android最新源码(4.4.2_r1版本以上)下载

参考:http://source.android.com/source/downloading.html

红色字体表示多项选择中,我所做的选择

安装curl工具

$       sudo apt-get install curl

git工具的安装(按照如下方式安装最新版)

增加ppa

$       sudo apt-add-repository ppa:git-core/ppa

$       sudo apt-get update

$       sudo apt-get install git

git的版本号就是最新的

$       git --version

git version 1.8.5.2

错误:sudo apt-add-repository ppa:git-core/ppa时出现错误:gpg: requesting key E1DF1F24 from hkp server keyserver.ubuntu.com / gpgkeys: HTTP fetch error 7: couldn't connect to host

原因:keyserver.ubuntu.com使用非标准的11371端口,而一般公司的防火墙都屏蔽掉了该端口,而允许标准的80端口。

所以可以以如下方式强行使用80端口添加软件源:

$       sudo apt-key adv --recv-keys --keyserver hkp://keyserver.ubuntu.com:80 E1DF1F24

绿色部分是你要请求的Key.

repo工具的下载

google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       curl http://commondatastorage.googleapis.com/git-repo-downloads/repo > ~/bin/repo

$       chmod a+x ~/bin/repo

但是好像是不能访问

解决方法:http://code.google.com/p/git-repo/downloads/detail?name=repo-1.12 这个链接提供下载repo!

也可以通过下面命令得到:

$       curl http://git-repo.googlecode.com/files/repo-1.12 > ~/bin/repo

我是用在http后面加了个s下载的1.20,居然可以,没有其他版本出的错误

$       curl https://commondatastorage.googleapis.com/git-repo-downloads/repo > ./repo

具体的repo版本可以去查看http://code.google.com/p/git-repo/downloads 页面上的信息,下载那个版本都行。

修改执行权限

$       chmod a+x repo

repo init 创建仓库

初始化android 源代码,下载最新代码

$       ./repo init -u https://android.googlesource.com/platform/manifest

或者像这样取得某个分支如android-4.4.2_r1

$       ./repo init -u https://android.googlesource.com/platform/manifest -b android-4.4.2_r1

如果需要下载其他分支将android-4.4.2_r1改成其他分支名称就可以了。分支名称请在https://android.googlesource.com/platform/manifest/+refs 里面查看branch

执行repo sync 进行同步

$       ./repo sync

使用repo sync同步下载代码时因为网络原因可能会经常断线,可以使用下面的脚本来做个脚本文件,让它中断后,又自动下载

创建脚本download.sh

#!/bin/bash

echo "=========start repo sync=============="

./repo sync

while [ $? == 1 ]; do

echo "======sync failed, re-sync again======"

sleep 3

./repo sync

done

chomd a+x download.sh让其可以运,然后终端输入./download.sh就可以开始下载了,用这一步代替官方文档里的repo sync。当连接不上终端时休息3毫秒然后再自动repo sync。

下载完成后,下一步就是编译了

原文地址 http://blog.csdn.net/zeroboundary/article/details/17555183

网友:
这里补充一点,最好把repo 直接放在你下载源码的目录,修改成a+x的权限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