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设备的如何维护与保养?

楼主:
  液压设备的如何维护与保养?

  液压传动系统是液压设备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维护不当,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故障,严重影响设备的正常工作,所以应当十分重视液压系统的维护工作。液压系统可能出现的故障也是多种多样的.在使用中产生的大部分故障是由于油液被污染、系统中进入了空气以及油温过高造成的。而这些因素造成的故障又极难查找。
  在日常维护中,应当特别注意这几方面的问题,现分述如下:
  一、防止油液污染
  在液压系统中油液是传递能量的介质。油液的质量会直接影响到液压传动工作,在正常选用油液后,要特别注意保持油液的干净,防止油液中混入杂质污物,避免故障发生。
  1.油液污染对液压系统产生的危害
  (1)堵塞液压元件,如泵,阀类元件相对运动部件之间的配合间隙,液压元件中的节流小孔、阻尼孔和阀口,使元件不能正常工作。
  (2)污物进入液压元件相对运动部件之间的配合间隙,会划伤配合面,破坏配合面的精度和表面粗糙度,加速磨损,使元件泄漏增加,有时会使阀芯卡住,造成元件动作失灵。
  (3)油液中污物过多,使油泵吸油口处滤油网堵塞,造成吸油阻力过大,使油泵不能正常工作,产生噪声和振动。
  (4)油液中的污物会使油液变质。水分混入油液中,会使油液产生乳化.降低油的润滑性能,增加油液的酸值,导致元件使用寿命缩短,泄漏增加。
  2.防止油液污染的措施
  在液压系统常见的故障中,有不少是由于油液不干净造成的。因此,经常保持油液的干净,是维护液压设备的一个重要方面。防止油液污染的措施有以下几点:
  (1)油箱周围应保持清洁,油箱加盖密封,油箱上面设置空气过滤器。
  (2)油箱中油液要定期更换。一般累计工作1000小时后,应当换油。所用器具如油桶、漏斗、抹布等应保持干净。换油时,将油箱清洗干净。注油时,应通过120目以上的过滤器。
  (3)系统中应配置粗、细过滤器。要经常检查、清洗过滤器,如有损坏应及时更换。
  (4)定期清洗液压元件并疏通管路,一般先用煤油清洗,然后再用系统中所用的油液清洗。
  (5)定期检查管路和元件之间的臂接头及密封装置,失效的密封装置应及时更换,管接头及各接合面的螺栓应拧紧。
  二、防止空气进入液压系统
  液压系统中所用油液可压缩性很小,但低压空气的可压缩性很大,约为油液的1万倍,即使系统中含有少量的空气,它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会使系统产生故障。
  1.空气进入液压系统的危害
  (1)使系统产生噪声。溶解在油液中的空气,在压力低时就会从油中逸出,产生气泡,形成空穴现象,到了高压区.在压力油的冲击下,气泡被击碎,急剧受压,使系统产生噪声。
  (2)油中的气体急剧受压时,会放出大量的热量,引起局部过热,损坏液压元件和液压油。
  (3)油中的空气可压缩性大,使工作器官产生爬行和振动,破坏工作平稳性,影响加工精度。
  (4)油液中混入大量气泡,会使油液变质,降低袖的使用寿命,加剧元件的磨损。
  2.防止空气进入液压系统的措施
  根据空气进入液压系统的不同原因,在使用和维护中应当注意下列几点:
  (1)经常检查油箱中油面高度,保持油箱中有足够的油量。如果油箱中油量不足,油泵吸油管浸入油中太短,易在吸油口处形成旋涡而将空气吸人油泵。
  (2)在最低油面时,吸油管口和回油管口也应保证在油面以下,两者应当用隔板隔开。如果两者靠得太近或者回油管没有浸入油池,将造成回油飞溅,搅成泡沫.易将空气吸入油泵。
  (3)工作过程中应及时补充新的油液。
  (4)尽量防止系统中各处的压力低于大气压力。应使用良好的密封装置,失效的密封装置应及时更换。管接头及各接合面处的螺钉都应当拧紧,否则外界空气就会从这些地方侵入系统中低于大气压力的部分。
  (5)在系统中应设置有排气阀。在设备正式工作前,应打开排气阀,使油缸往复运动几次,以排除油缸中的空气。
  三、防止油液温度过高
  液压传动中油液温度一般应保持在30℃一50℃范围内,最高不应超过60℃,否则将对液压环境产生许多不良影响。
  1.油温过高对液压系统产生的危害
  (1)油温升高使油的粘度降低,元件及系境内油的泄漏量将增多,会使油泵容积效率降低。还特使节流孔或阀口油流量增大,使工作器官运动速度发生变化,影响工作的稳定性,降低工作精度。
  (2)增加液压元件的机械磨损。这是由于粘度降低丁,相对运动表面间的油膜将变薄所致。
  (3)使油液的氧化加快,导致油液变质,降低油液的使用寿命。
  (4)油温升高特使设备产生热变形,影响加工精度。液压元件热变形后,配合间隙减小,增加磨损,甚至于产生卡滞,使动作失灵。
  (5)使密封装置加快老化变质,丧失密封性能。
  2.防止油温过高的措施
  引起油液发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属于系统设计不正确造成的,有些是属于制造上的问题。在液压设备的维护方面,一般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经常注意保持油箱中的正确油位,使系统有足够的循环冷却条件,并注意保持设备的清洁,及时清除粘附在油箱、油管上的污物,以有利于散热。
  (2)在保证设备正常的工作情况下,合理调整系统中各种压力阀的压力,尽可能取较低的压力,以减少能量损耗。
  (3)正确选择系统中所用油的粘度。粘度过高,增加油液流动时的能量损耗,粘度过低,泄漏增多,两者都会使温度升高。
  (4)经常保持油液干净,及时更换泊液,防止油液污染变质。当油液变质时,也特使油泵容积效率降低,并破坏相对运动表面间的油膜,增加摩擦攒失,引起油液发热。
  (5)在液压系统中采用冷却装置。
              原文转载自     http://www.cqkrol.com/contents/61/5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