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40v~50v之间的贴片稳压二极管,要求相应速度快,

楼主:
求推荐40v~50v之间的贴片稳压二极管,要求相应速度快,功能是用来保护激光二极管,因为激光二级管响应速度很快

激光二极管作为负载 正常工作电压40v 电流1.2a

或者说在选择型号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么

网友A:
用来保护激光二极管建议使用TVS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来保护激光二极管建议使用TVS

但是40v击穿的tvs 钳位电压太高了,激光器正常工作最大电压48v,这样不合适吧

网友:
TVS 有好多型号可以选
楼主的意思用稳压管保护激光二极管,还要反应快,,,能说出用多大的稳压管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TVS 有好多型号可以选
楼主的意思用稳压管保护激光二极管,还要反应快,,,能说出用多大的稳压管么

半夜不睡觉的楼主爬过,驱动激光二极管的正常工作电压是40v,最大到48v,用稳压管的话估计就选40v~45直接这个样子,我就怕的是稳压管响应速度不够,激光二极管一搬是ms级别,感觉tvs速度够了,但没找到合适的型号啊

网友:
VISHAY威世的也有
或者在SMAJ5.0(C)A - SMAJ170(C)A类型找找看,,,

网友:
串串行不行呢?

网友:
你这边需要贴片还是压敏,你可以联系我,我可以免费为你提供样品和方案的设计!88367791小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