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TI C2000工程添加.C 文件编译之后,程序运行不正常??!!

楼主:
请问:在建立的TI C2000工程之中,添加其他的 .C 文件,再进行编译,程序就不正常运行了。MAIN()函数中也没调用其他 .C 文件函数。我把其他的  .C 文件  Exclude from Build,编译之后程序有正常运行了!  这是怎么回事儿啊?

网友A:
虽然你添加的程序没有在主程序中调用,但编译的时候仍然会该文件里面对函数语法检查。检查一下该文件有无调用其他文件函数,以及本文件中有无语法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你添加的程序没有在主程序中调用,但编译的时候仍然会该文件里面对函数语法检查。检查一下该文件有无调 ...

问题解决了。是没开优化,没有的函数占用了太多空间。。。。。

换成最新的6.2.5版本的编译器优化的更省看空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