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CCSv5中文件右上角有个钥匙的图标,是什么意思?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可能是正在被某程序打开或使用的意思,可能啊,我也不确定。
你可以重启电脑试一下,如果重启电脑那个钥匙没了,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正在被某程序打开或使用的意思,可能啊,我也不确定。
你可以重启电脑试一下,如果重启电脑那个钥匙 ...

重启了,还是没变

网友: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可是在网上没有找到答案。

最后在分析,发现凡是设置过文件属性的,都会出现这个标志

重启是不行的,即是将其删除,如果再新建一个,只要与原来的重名,这个标志还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