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示波器测量音频信号

楼主:
淘到一块功放板,接10W的音响,但是能听到很明显的噪音,所以想用示波器看看音频信号的波形。但是,测量输入、输出信号,电压只有200多mV····

网友:
抱歉碰到“发表文章”的按键了。
想请教一下,查看音频信号波形的话,应该怎么设置示波器呢?

网友:
显然测试方法不对或者读刻度错误。
至于噪声问题,先说清楚是什么类型的噪声。

网友:
电压只有200多mV,是不是探头补偿没设置好?

网友:
或者用错了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