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阈值电压

楼主:
由理想运放组成的比较器电路如下图:

输入是一个三角波,最大值5V,最小值-5V。已知稳压管VS的稳定电压UZ=+/-5.3V,稳压管的正向压降为0.7V,运放的最大输出电压为+/-10V.试求阈值电压。答案是Uth=4V,Utl=1V.请教分析计算过程

网友:
给你个分析过程,计算过程自己算吧

当运放的输入端 U+  > U- 时,输出高电平,反之输出低电平。

U- 电位由R3、R4决定,U+电位由 Ui 及 Uo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