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 Watchdog和Watchdog有什么区别?

楼主:
Window Watchdog和Watchdog有什么区别?在有点单片机,有WWDT,也有WDT.

网友:
http://blog.csdn.net/yx_l128125/article/details/8033710

独立看门狗是限制喂狗时间在0-x内,x由你的相关寄存器决定。喂狗的时间不能过晚。

窗口看门狗,所以称之为窗口就是因为其喂狗时间是一个有上下限的范围内,你可以通过设定相关寄存器,设定其上限时间和下限时间。喂狗的时间不能过早也不能过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