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自己做的16*16点阵亮度不均应该怎么解决

楼主:
自己diy的一个16*16的点阵,使用4个595级联 可是为什么亮度不均 ,如果 明显哪一行点亮的点越多哪一行就暗
上图!  虽然年快过去了0.0

网友A:
74HC595的输出应当加限流电阻,否则可能引起电流过大,且电流分配不均,有些LED亮,有些LED暗。

网友A:
亮度和扫描延时时间也有关系

网友B:
因為沒有恆流的關係,容易發生這樣的現象,可以考慮用MAX7219來驅動8*8LED ,它有恆流功能且可以有15級亮度設定,一個MAX7219可驅動一個8*8LED,它跟74595一樣可以連級擴充。

网友:
这样啊 怪不得看网上的原理图 都是7219 做公阳的0.0   长知识了  原来7219可以输出恒流啊  0.0   一开始我还以为是595的驱动能力不足呢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為沒有恆流的關係,容易發生這樣的現象,可以考慮用MAX7219來驅動8*8LED ,它有恆流功能且可以有15級亮度設 ...

这样啊 怪不得看网上的原理图 都是7219 做公阳的0.0   长知识了  原来7219可以输出恒流啊  0.0   一开始我还以为是595的驱动能力不足呢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亮度和扫描延时时间也有关系

呃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和延时没关系每一行显示用的时间都是一样的  不一样的是点亮 的个数 楼下感觉楼下回答的是正确的  有空再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74HC595的输出应当加限流电阻,否则可能引起电流过大,且电流分配不均,有些LED亮,有些LED暗。[/backcolor ...

加限流电阻的了   一开始我还以为是限流大了  595的驱动能力不足 活着吸收电流的能力不足0。0  不够 改电阻后还是一样的效果0.0

网友:
明显的驱动能力不足啊~~~

595同时驱动16位LED,  要加功率驱动滴~~~

否则,就会出现LZ位发生的亮度不均匀现像~~~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程序和电路图给我一份474649935@qq。com

网友:
美信的片子贵

网友:
首先是电流不同造成的,起码找个恒流启动IC,但就16*16就出现这个现象还是有点夸张了

网友:
我想问下用7219解决了吗?最近也在研究16×16 能否把你的电路图和程序发给我参学习下,谢谢哈期待回复,我邮箱13677480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