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570LS20216 HET输出PWM

楼主:
MBCTMS570,开发板有两个HET_pin,连着LED灯(HET1和HET31)
使用开发板的HET输出PWM,为什么除了被选通的HET1,其他的HET Pin(HET31),也有微弱的光???

网友A:
自己搞定了,要更改pull设置,default是pullup,将HET31的pull点掉,就不会有微微的光(我估计设置成pulldown应该也可以)
一会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搞定了,要更改pull设置,default是pullup,将HET31的pull点掉,就不会有微微的光(我估计设置成pulldo ...

pulldown真的可以,应该是pullup,有一定电压的原因?!

网友B:
恭喜 楼主自己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喜 楼主自己解决问题

是啊,之前直接看的HALCoGen帮助文件里的hetPwm的例程,按照里面的配置,根本没有提及设置输入输出方向的问题,以及pull的问题。。。。
感觉HALCoGen Help Tool里面有很多配置不完全,也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