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ebe一小时无线数据传输的小意外

楼主:
       1.   实验环境: IAR 8.10    ZSTACK 2.5.1a
       2.   实验描述:这是weebe的参考书<> 3.7节的内容. 主要任务是一个zigbee终端节点发送数据到协调器节点,之后,协调器把收到的数据通过串口发送到串口助手.
       3.   问题描述:使用的是sampleapp修改的,在建立串口的初始化方面是使用MT层来做的,在MT_UART.C 中有个MT_UartInit()函数,在里面可以设置波特率,流控制等.然后关键是在sampleapp_Init(uint8 task_id)里加入串口的初始化以及注册任务,也就是那个MT_UartRegisterTaskID()函数.如图.但是,意外是,最初时,我忘记了注册任务,但是串口助手仍然收到了数据.后来分析代码时发现这个问题,所以,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网友A:
看一看是不是编译打开了MT_TASK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看是不是编译打开了MT_TASK

是滴,我编译了MT_TASK,进MT_TASK.c后发现如下图这样的句子,原来MT_UartInit()在这里已经初始化过了,所以,我把SampleApp_Init()里的串口初始化和任务注册都去掉后,串口仍然能收到数据.原来是这样,thanks!@shower.x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