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MSP430的复位问题

楼主:
MSP430有时候在整个系统断电之后,不能马上复位,需要在断电之后将整个系统的电源短路几分钟才能让MSP430复位,要不然程序都没法下载。

网友:
是不是RST引脚对地的电容放电慢?到也不像,如果用仿真器下程序的话会操作RST脚的,电容影响不到。

网友:
需要短路几分钟?
楼主的电路是否有很多的去耦电容

网友:
用示波器量一下电源的 掉电曲线,看是否系统掉电后,MCU的电源是否迅速地掉下去了。有时候因为系统的电路上有很多电容,造成了VCC掉电非常缓慢,MSP430不能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