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如何保持F28027系统时钟频率高速的情况下使用I2C通信

楼主:
请问:已知使用TMS320f28027的系统时钟最高位60MHZ,但是在这高速模式下模拟I2C和硬件I2C都不能接收到I2C设备的应答!!把系统时钟频率降到30MHZ左右就能正常I2C通信了。该怎么协调好高速运行呢?

话说I2C最高通信频率不超过400Khz...

网友A:
IIC的速度可以由分频寄存器设置,

clock frequency = I2C input clock frequency/(IPSC + 1)

来保证不大于400K

网友:
引用 网友A:
IIC的速度可以由分频寄存器设置,

clock frequency = I2C input clock frequency/(IPSC + 1)

如果用引脚模拟I2C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IIC的速度可以由分频寄存器设置,

clock frequency = I2C input clock frequency/(IPSC + 1)

Gpio模拟i2c时,我把#define DSP28_PLLCR   12    // Uncomment for 60 MHz devices [60 MHz = (10MHz * 12)/2]  改为#define DSP28_PLLCR  8 。由60Mhz降到40Mhz就读取i2c正常了。 60Mhz下读取不正常

网友:
提问+奇了怪了,换个TMS320f28027

引用 网友A:
IIC的速度可以由分频寄存器设置,

clock frequency = I2C input clock frequency/(IPSC + 1)

奇了怪了,换个TMS320f28027芯片,60MHZ下模拟I2C读取数据正常。那块TIC2000LaunchPad就不正常了。。。

网友A:
里有I2C模块,用它编程时CPU占用很小的。

引脚模拟时,IO不能用PP模式,即不能用推挽模式。只能用OD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有I2C模块,用它编程时CPU占用很小的。

引脚模拟时,IO不能用PP模式,即不能用推挽模式。只能用OD模式

我的LaucnhPad是坏的。换了个芯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