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MSP430采用自带的AD测量不准

楼主:
用的MSP4301612片子,接了4096的参考电压,测量一直流电压时候液晶变化范围是200MV。一直跳动,而采用MAX187和其他AD采集芯片时候变化范围只有几十MV.为了降低自带的AD波动。希望提好的意见。

网友A:
滤波之类的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滤波之类的有没有?

简单的滤波肯定也是有的。就是自带的AD没有专门的AD芯片好使,专用的AD也没过多的滤波。

网友:
延长点采样时间,或者软件多采几次取平均吧。

网友:
0.2v的噪声太大了,肯定是哪个地方有问题的。你可以先确认一下是源的问题,ADC前端,430ADC的模拟地,或者供电,亦或者基准等等。电池可以认为是无噪声的电压源。

网友B:
基准电压是不是不稳定啊.............

网友C:
检查一下430的供电,地线上的噪声,以及基准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准电压是不是不稳定啊.............

这个万用表是准的。示波器倒是没有看过。用的4096的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430的供电,地线上的噪声,以及基准电压

估计共地的噪声引起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