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I2C编程时不能通信成功如何检测?

楼主:
以前用的模拟时序,基本都没怎么写。直接复制过来了,最近遇到一问题,。通信不了,后来把有些地方的延时增加了就行了,估计是时序的最低时间没有达到所以不能通信,遇到类似的问题你怎么办?用示波器看时间吗?

网友A:
我也经常遇到类似情况,时序没问题,就是延时有问题。可能具体的芯片要求的延时有些许的区别吧。我都是一开始的时候用长的延时,然后试着缩短延时,直到不能正常的通信了,再用比最短延时长一点的延时。

网友:
最好是用示波器看波形,这样定位比较快。而且延时设置也会比较精确,不会影响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经常遇到类似情况,时序没问题,就是延时有问题。可能具体的芯片要求的延时有些许的区别吧。我都是一开 ...

这样是硬道理啊。为了取得最快的速度烧好几次程序,而且对照PDF上的时序可以比他的在短一点也是可以通信的。短太多的话就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