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好用的电烙铁

楼主:
请大家推荐好用的电烙铁。 不想再用十块钱的电烙了,寿命又短又不好用.想买一个好的30W电烙铁.大家有什么推荐?

高级电烙铁有多好?烙铁头不会氧化吗?

网友:
20w或者35w的 黄花 烙铁就行!     烙铁芯坏了换个好点的也是很抗用的(两块多一个的)    再有就是恒温的就是贵些

网友:
预算?还是焊台好。

网友:
白光T12 和高频焊台

网友:
黄花的烙铁就不错。如果是焊板子不是很小的贴片的话,我都用50w,60w的。

网友:
数显白光烙铁,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