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MP3一般用的什么方案做最普遍和简单?

楼主:
最近网上看了关于MP3的资料,VS10系列的方案比较普遍,利用存储卡把歌曲放进去。然后利用单片机将其读出来通过编码再播放,谁做过其他方案的MP3不。有没有其他方案好点的。成本更第一点的。VS10的芯片还不便宜。

网友A:
商品的MP3都是专用MP3芯片,一片搞定,一般这种芯片不是面向大众玩的,没有资料,也买不到。普通玩家只能用VS10xx玩玩或者直接用单片机解码,单片机解码的话,对单片机的性能和软件编码都有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商品的MP3都是专用MP3芯片,一片搞定,一般这种芯片不是面向大众玩的,没有资料,也买不到。普通玩家只能用 ...

好吧。难怪自己做一个成本那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