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MSP430自动复位

楼主:
用JTAG仿真,程序执行一会就自动复位了,看复位脚电压也没有变化。
有时执行一半就跳过去了。
问题点在电机。但是电机电流不过150mA会产生之么大的干扰让程序复位或者执行一半就跳过?

网友:
电源滤波和隔离做好一点就没问题了

网友:
你把电机断开,运行不正常的话就要重点对它进行处理了呢.......(隔离and滤波)

网友:
电机突然启动,对电源的影响很大,可以在电机电源并联一个大电容,这样减少对电源的影响,我昨天就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注意电源,同时先暂时关闭看门狗。如果这时依然出现复位,说明是电源功率不够,电机启动时会有瞬态大电流。如果程序这时程序跑飞,说明是干扰之故,要在抗干扰方面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