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41I/O可承受多大的灌电流

楼主(2014-02-28):
2541I/O可承受多大的灌电流
请问CC2541 I/O可承受多大的灌电流,最大会有5mA电流经过I/O口,请问会损坏么?
datasheet也没写清楚最大灌电流是多少!
谢谢!

网友A:
一般单片机承受5mA绝对没问题,你查一下低电平输出电压(不同电流的输出电压),这个参数可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