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电路图

楼主:
如图所示
C4右边这块线路特别是D2、C5的作用

注:D1、D2都是1418。

网友:
C4作为交流耦合用,
D2没用-----如果这个电路是完整的话
C5滤波

网友:
D2接D1前面就有用了

网友:
D2 可以钳位三极管输出电压,使AD的输入不超过某个范围~

网友:
怀疑楼主图有误。
3楼意见完全正确。

网友:
楼主电路应为一个音频强度检测电路的前端部分,晶体管右侧的电路确实可能有错,用两个二极管应为一个倍压整流回路,C5是积分电容。如果电路没错且D2打算设计用来做长线传输时的保护性钳位,那不应该接在这里,而应该接到AD的输入侧,并且应对电源和地同时钳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