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比较器问题

楼主:
图所示  输入有效值为6V、 50Hz 的交流正弦波 ,在输出端1脚得到的波形为占空比约0.2左右的方波,5V换成12V占空比几乎不变,理论上应该得到0.5的方波啊,这是什怎么回事呢?

网友:
R2左端接的什么?

网友:
楼主不妨先说说你的“理论”是怎么判断的。

网友:
反相端没输入么?

网友:
看看datasheet,“Common-mode input voltage range”这项。

网友:
反向端的参考电压不对,导致输出端脉冲信号占空比不对

网友:
2脚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