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stm32应该怎么入门

楼主:
51  avr都学了 能正常操作  可是stm32看视频教程看书 都找不到入门的方法
有些不知道怎么办了
stm32看过李想的视频 还有野火的iso的视频 可是就是感觉不得心应手  看完点亮led  就感觉学不懂了
应该怎么破?

网友A:
看楼主的意思,就是觉得自己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那种,说白了就是芯片会用,但是像个黑盒子,根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云里雾里的。楼主这样的人比一般人要好一些,一般人是调用库操作一下外设,然后宣布自己精通了,其实毛都不懂,哈哈哈。

给楼主建议,别看什么操作外设、资源使用的各类教程了,也别用库写程序。先从CORTEX-M3内核原理看起,一定要理解,感觉对内核原理已经掌握的差不多了,然后选一款芯片,看它的手册(或者讲解芯片结构的教程等),从启动代码开始到外设操作,代码全部自己写,而不是使用别人写好的或者使用库。当你会自己写启动代码,不用库能操作外设,对整个芯片从里到外、来龙去脉有一个整体认识和把握时,恭喜你,你入门了。

最后说一声,别老追着芯片不放,学这个芯片学那个芯片,跟风起哄,然后在那里悲叹:做技术的真累,得不停学习。你需要的就是好好的把一两种芯片玩个通,然后你就会一通百通了。

网友B:
一个开发板,一本书,就可以了,视频教程等入门后看看,看多了没有价值,反而无法入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开发板,一本书,就可以了,视频教程等入门后看看,看多了没有价值,反而无法入门。

书看也过得要转stm32  或者有其他的好入门的书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的意思,就是觉得自己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那种,说白了就是芯片会用,但是像个黑盒子,根本不知 ...

感觉很有见解,  说真的现在真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学 我是个大二学生  学的电气 学校没开单片机课呢  都是自己学的0.0  51基本都能操作 0.0  avr也是 就是stm32正在学    听你的  学寄存器0.0看手册

网友:
处理器学起来都是一个套路,看芯片手册,看内部资源,再略看指令系统(这在嵌系统时是必须的),再看看固件函数库,和某些例程就马上可以用了。最慢不过2,3天。

网友:
忘了说,看视频学学的最慢,还是看书,看手册来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