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线性ccd的二值化,串口大师不显示二进制,求解

楼主:
线性ccd的二值化,串口大师只显示十六进制,不显示二进制,调了好久,求大神解?

网友:
额  看来飞思卡尔有点贫人啊0.0

网友A:
16进制和2进制非常容易换算,应该看一眼就能立刻换算出来,而显示2进制太占空间,所以多数应用软件不会直接显示,这很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6进制和2进制非常容易换算,应该看一眼就能立刻换算出来,而显示2进制太占空间,所以多数应用软件不会直接 ...

主要的是飞思卡尔比赛 需要处理那些数据   不是二进制看不出来也不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的是飞思卡尔比赛 需要处理那些数据   不是二进制看不出来也不直观

更直观的是16进制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