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Z430-RF2500 ADC怎么才能达到200KSPS?

楼主: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项目,要求用EZ430-RF2500 ED端采样正弦波,无线发送到AP端,要求采样频率达到100KBPS以上,200最佳。板子上用的CPU是MSP430F2274,说明书上说最高采样频率可以达到200K,但是用TI的例程,就是用TA0中断1秒1次那个,修改TA0时间,最快采样只能达到660HZ左右。我是在每次ADC采样后计数,TACCO设为1,计数12000次时翻转一个LED。经测算,18秒翻转一次,即12000/18=666次。
疑问:厂家所说200KHZ是怎么得到的?是不是用的单通道连续采样?因为我现在用的是单通道单次,反复循环,可能是有点慢了。单通道连续的话,貌似例程都是用来连续采样后取平均值输出,我现在是要每一个值输出,无线发送出去,不知道能不能通过单通道连续来输出?如果用DTC或数组输出的话,在输出的时候所花费的时间内正弦波就不能采样,会丢数据,这也不行。

我的正弦波要求是每秒采样100k个样本,如果说先存储在430内部,一秒后再输出,因为430只有1kb RAM,只能存1000个数据,这个也不行。 实在没办法是不是只能考虑外接SPI内存芯片呢?如果是的话什么芯片比较合适?容量2M?

求教各位前辈!小生有礼啦!

网友:
如果EZ430-RF2500不合适这么工作的话,请问各位大侠是不是可以推荐其他可行的ADC加无线方案? 比如其他厂家的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