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去耦电容问题

楼主:
一个芯片同时包含数字电源,模拟电源和对应的数字地,模拟地,是整个芯片只需画一个去耦电容?还是要分开来画?也就是数字接数字的去耦电容,模拟接模拟的去耦电容?

网友A:
数字和模拟各放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字和模拟各放一个

网友B:
这个,不一样吧?数字电源肯定要加,那才叫去耦。至于模拟电源,不但要加,还应该多加,这个应该叫旁路,主要起滤波作用,一般都需要大电容和小电容并联的方法,甚至是采用LC滤波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一样吧?数字电源肯定要加,那才叫去耦。至于模拟电源,不但要加,还应该多加,这个应该叫旁路,主 ...

地线也是同样的?

网友D:
要看这个芯片是什么芯片,对精度要求高不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要看这个芯片是什么芯片,对精度要求高不高。

对精度要求蛮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地线也是同样的?

地线也同样的是指什么?

网友:
分开画,,当然原理图上有些牛人不分开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精度要求蛮高的

什么器件?MCU还是ADC?

网友E:
不同电源回路需要各自独立的去耦电容,同时注意地回路的设计,很多情况下是不能简单直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器件?MCU还是ADC?

ADC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同电源回路需要各自独立的去耦电容,同时注意地回路的设计,很多情况下是不能简单直连的。

3Q!

网友:
可以把DGND和AGND引脚统统接入模拟地。AVCC和VDD管脚都去耦到模拟地,如果具有最短的阻抗回路

网友:
当然要分开来画,如果模拟对干扰要求高,要用磁珠把电源跟地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