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清除了中断标志还是会不停进入中断?

楼主:
写了一个lm3s811 的uart1的接收中断程序
void UART1_ISR(void)
{
        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int ulStatus;
        printf("进入中断 \r\n");
        ulStatus = UARTIntStatus(UART1_BASE, true);             //  读取当前中断状态
  UARTIntClear(UART1_BASE, ulStatus);                     //  清除中断状态
        printf("清除中断状态 \r\n");
        c = UARTCharGet(UART1_BASE);
        UARTCharPut(UART1_BASE,c);
        printf("退出中断 \r\n");

网友:
当配置成接收超时中断的时候

网友:
只发送了一个字符a 为什么会进入两次中断?

网友:
如果配置成接收中断的话,发送一个字符a不能进入中断,要一次性发送好几个才行,这时候中断只进入一次

网友A:
我没用过TI的ARM,但是根据你的情况我推断,1. 产生两次中断是因为你开启了两个中断。接收一次,超时一次。
2. 发送多个才产生一个中断。(1)是不是单片机存在FIFO,接收后存在里面而你没全读出来。(2)你中断函数的写法很不可取,在里面发送数据会导致执行时间巨长,导致中断不能及时响应,数据基本都被覆盖了。所以你可以试着发“abcdefg“看看你接收到的是哪个字符,更容易确定问题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用过TI的ARM,但是根据你的情况我推断,1. 产生两次中断是因为你开启了两个中断。接收一次,超时一次。 ...

没有开两个中断,我一开始不熟悉两个接收中断应该用那个,所以两个都单独试了一下。lm3s811有fifo,下午的时候回实验室测试一下,最后想请问一下。超时中断我查了一下资料理解成是单片机接收到数据了,然后在一定时间内没接收到后续的数据就产生中断。事实是不是这样呢?而接收中断就不是很理解了,能详细说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