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大家什么时候才会用到DMA

楼主:
如题,大家在什么时候才会用到430的DMA呢,请具体一点呢.....不要说在CPU不介入的情况下,数据在不同地址空间高速传输的时候呢....说具体应用!!!谢谢.........

网友A:
存储介质读写,摄像头视频采集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存储介质读写,摄像头视频采集显示

那相对于STM32的专用SD卡驱动是不是很慢呢...........

网友:
需要高效率进行数据交换时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