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那位朋友弄过flash 文件系统

楼主:
我有一块flash有16M,想分割10M来格式化成fat32格式,来做文件系统,请问一下,这样可以吗?

网友A:
可以,不过觉得没这个必要,文件系统主要用在window操作系统下访问以确保文件可通用访问和擦写安全.
如果是单片机内部访问存储不需要文件系统支持的,有了反而增加额外的开销,文件系统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光是分配表的访问缓冲你打算分配多少存储呢?更不要说什么长文件名、双分配表维护、时间维护等等的啦.
除非你的文件被pc机经常访问,相信没这个需求吧.
网上有很多sd卡访问文件系统的例子,但是一般也就做到访问到需要读取的文件数据而已,要完整支持文件系统是很复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过觉得没这个必要,文件系统主要用在window操作系统下访问以确保文件可通用访问和擦写安全.
如果是 ...

你说的也对,还是裸跑比较好,直接操作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