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模拟温度传感器可以直接接到单片机

楼主:
最近买了几个热敏电阻,用单片机自带AD采集,百度了许多资料有说可以直接接到单片机引脚的,也有很多复杂电路。小弟菜鸟,发帖求助下论坛好友。

网友A:
复杂电路也许就是小信号的放大电路。用来放大微小的变化的
热敏电阻可以直接接单片机引脚,画个最简单的电路图,当热敏电阻的阻值发生变化时,(假设P1.0采集数据)P1.0端的电压就会发生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杂电路也许就是小信号的放大电路。用来放大微小的变化的
热敏电阻可以直接接单片机引脚,画个最简单的电 ...

谢谢啦

网友B:
2楼电路有误,对精度要求不高,可以采用与固定值电阻分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楼电路有误,对精度要求不高,可以采用与固定值电阻分压。

只是举个简单的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举个简单的例子

举例也不能这样举法。你的电路中,单片机引脚电位根本不会在温度变化时有任何变化,总是等于电源电压。

网友C:
热敏电阻是可以直接接在AD输入上,但怎么用合适,要看具体的设计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热敏电阻是可以直接接在AD输入上,但怎么用合适,要看具体的设计需求。

谢谢啦,我弄完了

网友D:
2楼电路显然错误.侧温度什么的来个18b20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2楼电路显然错误.侧温度什么的来个18b20多好

谢谢,18b20有的地方不适合,再说价格也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杂电路也许就是小信号的放大电路。用来放大微小的变化的
热敏电阻可以直接接单片机引脚,画个最简单的电 ...

这电路,虽然简单,也不能乱画吧.像这样子只能始终检测到5V

网友E:
好像要恒流 还是恒压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好像要恒流 还是恒压的

谢谢,问题解决了,搭一个分压电路就可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谢谢,问题解决了,搭一个分压电路就可以

精度要求不高,直接分压就可以了
精度较高可以考虑用电桥法。当然还要考虑你单片机AD的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G:
精度要求不高,直接分压就可以了
精度较高可以考虑用电桥法。当然还要考虑你单片机AD的精度

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