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超频工作

楼主:
最近在网上看过一些帖子,许多的MCU都可以超频工作,但大多数只是说了可以超频而已,但都没有具体说超频后会具体出现那些问题!一般我们都会按数据手册上的参数去设计电路,但有时也会使MCU超频工作。一般除了MCU处在超频状态下时程序运行可能出现很多不确定性外还会出现哪些问题?一般数据手册上推荐的都是最佳的工作条件,是否存在一个临界条件,是否不超过这个条件MCU都可以正常工作,比如这个运行时钟的选择。

网友:
MCU是可以超频,但不建议这么做,需要更快的处理速度时应换用性能更好的器件,简单超频无法保证长期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