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0-5电压与温度的转换公式

楼主:
求助,求0-5电压与温度的转换公式,有例程更好。相关技术资料也行。非常感谢!

网友A:
温度与电压的关系需要测量后,模拟出大致的函数。就像PT100的线性度很好,做函数还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与电压的关系需要测量后,模拟出大致的函数。就像PT100的线性度很好,做函数还是比较容易的

我从网上看,不是还需要许多热敏电阻的参数吗,谢谢回答

网友B:
不同元件的公式可不同,同一元件不同应用电路的公式也不同,而且用公式计算在MCU系统中可未必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同元件的公式可不同,同一元件不同应用电路的公式也不同,而且用公式计算在MCU系统中可未必合适。

哦,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