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678 platform的测试代码,包含多核引导程序

楼主:
原来的一个主贴已经不能再编辑,所以新开一帖,附上代码。

编译需要的整个工程文件都在里边,只是我的工程是在linux下创建的,win下可能需要重新创建工程,再将库文件、头文件路径重新添加一下

另外,这个工程的目标文件是基于C6678 IBL引导的,将.out(ELF格式)文件烧写至SPI NOR FLASH,重启即可工作

关于SPI NOR FLASH的烧写,CCS中有烧写工具,具体使用可以参见:/ti/mcsdk_2_01_02_06/tools/writer/nor/docs/README.txt

网友A:
另外,如果有什么疑问,可以留言,我回尽量回复,目前本人还没辞掉工作,呵呵,如果不能及时回复还请见谅

网友:
如果大家更关注多核的应用开发,可以以此为平台,不用再花费精力去研究底层的多核引导加载,因为如果想把这个研究透彻,需要研究很多东西,比如ELF结构及使用,编译、链接及运行时环境

另外,这个只是最简陋的一个多核应用平台,可以多核运行同一个image,每个CORE可以通过自己的DNUM来进行不同的任务处理,多核见的协作可以通过核间通信实现,核间通信的方式有很多,最简单直接的就是IPC,完了还有QMSS,共享内存等等,这些东西后续再慢慢分享吧

网友B:
要换工作了啊 6678还会继续研究下去不
我一直在关注你的进展
感谢分享!

===================================

网友:
呵呵,目前还没打算换,边干边说

网友:
楼主是做什么工作的额?硬件开发吗?

网友:
曾经做过一段硬件,现在主要是配寄存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换工作了啊 6678还会继续研究下去不
我一直在关注你的进展
感谢分享!

6678会持续搞下去,还期望能整出点名堂来,呵呵

不过可惜的是现在思路还不完全明确,毕竟这玩意如果自己打板,成本太高,以本人目前的收入水平还无法承担这样的风险

网友:
这倒是真的 自己打版费用太高
我搞那个beaglebone的LCD板子,已经投了500大洋了
===================================

网友:
支持lz,期待更多资料

网友:
6678   高富帅啊

网友:
好羡慕玩C6678的高富帅们.

网友:
C6678没必要打板啊,TI的开发板价格已经非常低了,只要399美刀,芯片的价格也要160~250美刀的。
自己打板的话,算上外围元器件、板费、焊接费、损耗,可能比TI的开发板还贵。

网友:
除非是做大批量的产品,或者对电路板尺寸有特殊要求的,一般的开发产品我看用开发板再加上扩展板也不错的

网友:
这个还是不错的,能够帮助尽快的熟悉C6678的编程

网友C:
请问楼主是从TI公司买的开发板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是从TI公司买的开发板吗??

是的,这个6678 EVM是从ti estore买的,免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这个6678 EVM是从ti estore买的,免邮的

我刚开始学这个板子,想问一下的是这个仿真器选XDS100V1 USB Emulator还是XDS100V2 USB Emulator或者XDS100V3 USB Emulator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刚开始学这个板子,想问一下的是这个仿真器选XDS100V1 USB Emulator还是XDS100V2 USB Emulator或者XDS ...

Texas Instruments XDS100v1 USB Emulator

板载的仿真器,我在配置的时候选的这个

至于具体是V几,我也没有去确认

我觉得应该是向前兼容的,新版本可能是速度有提升

另外,这个玩意可以实验,就这3中配置,每个都试一遍就知道怎么配能用了

呵呵,因为这个东西不是关键技术点,所以我就没太去关注

网友:
请问一下 这个工程  IBL要做 哪些改动呢?

网友:
Ibl用板载的,拨码开关设置为nor flash启动,然后把该工程编译的镜像烧进flash,重启即可

烧写方法前面有讲

网友:
论坛越来越多的牛人了,竟然有玩这种高端东东的,用的什么板子,价格几何?
对了,xds100感觉速度有点慢,特别是开始进入调试的时候
不过感觉CCS5还没以前的好用了,进入调试反正花的时间比较长,我用xds560plus都觉得有点慢,还有它弄个xdstools,逼我去学一个新东东,太不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如果有什么疑问,可以留言,我回尽量回复,目前本人还没辞掉工作,呵呵,如果不能及时回复还请见谅

C6678是哪一年出的啊,现在多少钱,应用广泛不

网友:
LZ你好。看到你的工程里头文件库中有/home/lelee/ti_ccs_v5/code_gen/include    请问下这个是什么库?需要下载什么组件吗?

网友:
这个是ccs编译器自带的c库头文件目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另外,如果有什么疑问,可以留言,我回尽量回复,目前本人还没辞掉工作,呵呵,如果不能及时回复还请见谅

辞职是换行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辞职是换行还是?

还是这个行业混,换换工作内容,不打算继续做开发了

网友E:
谢谢LZ的分享,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另外,我只是DSP的初初初级初学者,很多东西还搞不明白,就比如这个在NOR FLASH中引导开发板的问题,LZ能不能给讲解一下具体的思路,特别是这个“IBL”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角色,求LZ指教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LZ的分享,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另外,我只是DSP的初初初级初学者,很多东西还搞不明白,就比如这 ...

不知道LS对于bootloader是否有清晰的概念,如果不清楚bootloader是什么的话,建议先baidu恶补一下

IBL实际上是一个中间级的bootloader,DSP本身都是有内部固化的bootloader,叫rbl,因为受限于固化rom空间的限制,rbl不可能做的太大太复杂,因此如果需要功能复杂的bootloader就不能依赖于rbl了,得实现一个rbl到最终app中间的一个bootloader

这个中间级的bootloader可以实现很多功能,因为其大小不会有太多限制

然后这个中间级的bootloader在上电之后由rbl引导起来,实际就是在rbl之后再运行,因为DSP的架构没法绕开rbl,所以即使中间级的bootloader也一样需要由rbl来引导加载才能运行

在6678上,这个中间级的bootloader,就是IBL了

IBL的功能就丰富多了,其中就包含可以解析ELF格式文件,并根据解析结果来加载ELF,只要ELF存放于nor flash中指定位置,IBL就可以根据外边的一些拨码开关配置来读取nor flash中存放的ELF文件,并加载其至内存中正确的位置,然后跳转到该ELF文件的可以执行部分的第一条指令,后续控制权就不在IBL了,而是被IBL加载起来的ELF文件的代码了

网友:
想请问一下楼主:
    在SPI多核启动过程中,把几个核的代码写到一个文件(*。dat)中,内容为:参数表+core0+core1+core2...,
core0的代码很容易读到相应的L2中,但后面核的代码不知咋读到相应的L2中的?
   估计这个搬运工作是在IBL中完成的,但看了一遍源码(可能不太仔细),没发现如何搬运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想请问一下楼主:
    在SPI多核启动过程中,把几个核的代码写到一个文件(*。dat)中,内容为:参数表+co ...

不好意思,这个放的有些日子了,我也记得不是太清楚了

你使用的这种方式核我的不太一样,我的是所有的core运行同一个镜像,然后各自的core有各自的私有数据段,也有共享数据段

你使用的哪种方式,ti的文档有使用教程,在ti/mcsdk_2_01_02_06/tools/这个目录下有相关文档

网友:
data文件的生成如下流程:
hex6x simple0.rmd
hex6x simple1.rmd
hex6x simple2.rmd
hex6x simple3.rmd
mergebtbl simple0.btbl simple1.btbl simple2.btbl simple3.btbl simple.btbl
AddDdrTable6678 simple.btbl
b2i2c_ex simple.btbl simple.btbl.i2c
b2ccs_ex simple.btbl.i2c simple.i2c.ccs
qfparse
modify i2crom.ccs spirom_le.dat

网友:
刚注册账号过来的,很希望借鉴作者经验

网友G:
您好,我现在刚刚开始学C6424,但是没有找到例程,编译都还不通过,您有C6424的例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您好,我现在刚刚开始学C6424,但是没有找到例程,编译都还不通过,您有C6424的例程吗
不好意思,6424没有用过,没有现成的例程哈,看看CCS安装目录下自带的例程有没有6424的

网友:
初次接触,先慢慢学习,有不懂的地方还得多请教大家

网友:
学生一枚 刚开始接触学习6678 望各位大侠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