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怎么用AHB总线啊?

楼主:
RT...求助...
哪个函数是开启AHB,和开启外设AHB的???

网友A:
总线是不需要开启的,访问RAM和FLASH都是通过总线的。通常需要使能的是某个外设的时钟。
要开启某些外设时钟,可以寻找形如RCC_AHB1PeriphClockCmd这样的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线是不需要开启的,访问RAM和FLASH都是通过总线的。通常需要使能的是某个外设的时钟。
要开启某些外设时 ...

好的,,谢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