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们帮忙看一个程序

楼主:
我想实现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向单片机发送  good       然后单片机回复OK      U0C0.c 中的程序如下     发送good    的确可以回复  OK   但是    发送g     也回复  OK     怎么回事啊????求指教

// USER CODE BEGIN (ASC0IC,1)
char Inbuf[4];
uword First_Int=0;
char temp[]={'O','K'};
// USER CODE END

_interrupt(U0C0_0INT)  void U0C0_ASC_vi0IC(void)
{

  // USER CODE BEGIN (ASC0IC,2)
U0C0_0IC=0x0;              //********禁止串口中断******//
  // USER CODE END

  if (U0C0_PSR & 0x4000)         // Receive interrupt flag
  {

  // USER CODE BEGIN (ASC0IC,4)
          Inbuf[First_Int]=U0C0_RBUF;
          First_Int++;
          if(First_Int>=4)
          {
          First_Int=0;
          }
          U0C0_0IC = 0x006C;     //********开启串口中断******//
  // USER CODE END

  U0C0_PSCR   |= 0x4000;         // clear PSR_RIF
  }

  // USER CODE BEGIN (ASC0IC,15)
     if(Inbuf[]=={'g','o','o','d'})
           for(uword i=0;i<2;i++)
     U0C0_ASC_vSendData(temp[i]);  //********判断收到的是不是good,回复OK******//

     for(uword a=0;a<4;a++)
     Inbuf[a]=0;
     First_Int=0;                   //********将接收数组清零和首位清零******//
  // USER CODE END

} //  End of function U0C0_ASC_vi0IC

网友A:
Inbuf[]=={'g','o','o','d'}

这句,谁告诉你可以这么干的?

网友B:
楼主暴强!  if(Inbuf[]=={'g','o','o','d'})这个是什么语法?我表示孤陋寡闻。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buf[]=={'g','o','o','d'}

这句,谁告诉你可以这么干的?

哦哦    应该怎么写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暴强!  if(Inbuf[]=={'g','o','o','d'})这个是什么语法?我表示孤陋寡闻。

我猜的啊!!??   难道有秀下限了??!!   应该怎么写啊??

网友:
字符串比较应该用什么strcmp还是啥,具体查查msdn。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猜的啊!!??   难道有秀下限了??!!   应该怎么写啊??

如果不用库函数,则自己写for循环,一个一个比较。

网友D:
if (*(u32 *)Inbuf==((u32)'g'*256*256*256+(u32)'o'*256*256+(u32)'o'*256+'d')

网友:
引用 网友D:
if (*(u32 *)Inbuf==((u32)'g'*256*256*256+(u32)'o'*256*256+(u32)'o'*256+'d')

我用了  你的方法  结果   编译的时候报错了    这个是不是应该  包含一些头文件啊??

网友:
哦哦   好的   我用别的方法实现了    再试一试你的这个   谢谢斑竹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if (*(u32 *)Inbuf==((u32)'g'*256*256*256+(u32)'o'*256*256+(u32)'o'*256+'d')

这条语句是怎么来的啊???是什么意思啊??去哪里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条语句是怎么来的啊???是什么意思啊??去哪里学??

32位数值比较...

网友:
引用 网友D:
32位数值比较...

谢过斑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