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 TI板子仿真器问题

楼主:
前段时间加了5V左右的电压吧(手贱了,不作死就不会死啊。。。辛亏是学校送的。。。),导致过一会儿板上的lED就灭了,用万用表测了,发现电源芯片坏了,于是向TI申请了launchpad上面的芯片组件。后来把电源芯片换上去了,MSP430G2553照样运行,LED也亮了,就是USB插在电脑上面时一点反映也没有,程序下不了(烧掉以前是安了驱动的),打开设备管理器,没发现端口。求遇过这样情况的人指导下。。。是板上的USB芯片坏了呢,还是上面的MSP430F坏了啊?

网友A:
你5V左右的电压加在哪里了。5V不会烧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5V左右的电压加在哪里了。5V不会烧的呀

就是我在VCC(3.3V)的基础上加了大概2V的电压,串联(当时为了给外设加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5V左右的电压加在哪里了。5V不会烧的呀

起先只是LED灯颜色变深(过压了),我以为看电脑久了,没在意,后来再连了几次LED灯就不亮了。测下电源芯片的电压发现输出没有3.3V了,没电压了。后来换了电源芯片,LED可以亮了,MSP430G2553也可以运行(证明加压对其没影响),就是不知道对仿真器那边有没有影响,反正是没反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