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定时器A中断向量寄存器(TAIV)的用法

楼主:
谁能给讲一下定时器A中断向量寄存器(TAIV)的用法啊?或者提供一些示例。
还有为什么TAIV的值是偶数才会执行?是TI的规定吗?
多谢了。

网友:
user guide 上都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下载看看,多谢了

去TI官网下载你的430的数据手册啊!不看数据手册的吗?
MSP430x2xx Family User's Guide.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TI官网下载你的430的数据手册啊!不看数据手册的吗?
MSP430x2xx Family User's Guide.pdf
...

有数据手册,但是没有示例,看的还不怎么理解,通过程序去理解就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