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stm32 编译 ENTRY 入口点问题 求通过呀

楼主:
小弟新手菜鸟~
百度上也有好多这种问题,但是都没能解决掉~~路过的高手们都来看看呀~~
求通过~~
下面是代码,错误,还有linker的配置~总感觉,这个配置是有问题吧??

网友A:
楼主用汇编写stm32程序的吗?   牛!

网友:
提示不是说没有Reset_Handler的定义吗

网友:
有的文件没有包含。

网友B:
额,最近太忙了,脚打后脑勺。

偶尔看看坛子,就发现楼主的帖子了,居然还有人在用纯汇编编代码……哎呀……

如果真的想自己用汇编跑程序,那么……

首先你的代码足够了,只有一句有用的。

其次,你还需要一个向量表,最先4个字节写上你希望的初始化堆栈的值,再4个字节写成你的start,额,最方便的话,就放在你的test区里吧,放在start前面就可以了。

然后,你需要调整你编译器的参数,把那些什么Entry啊,Reset_Handler啊,Vector啊什么的,统统干掉

最后,你需要编辑你的分散加载描述文件(.sct),大概是搞成这样:
LOAD 0x08000000 0x00040000  {
  ROM 0x08000000 0x00040000  {
   *.o (test, +First)
   .ANY (+RO)
  }
  RAM 0x20000000 0x00010000  {
   .ANY (+RW +ZI)
  }
}

可能不太准确,但是只需要大概这几步,就可以跑你的汇编代码啦。

如有不明,欢迎前来洽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汇编写stm32程序的吗?   牛!

是想用 汇编写,但是貌似似乎不是很可行的样子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最近太忙了,脚打后脑勺。

偶尔看看坛子,就发现楼主的帖子了,居然还有人在用纯汇编编代码……哎呀 ...

是的呀,我看的那个 linker 里面 有entry ,向量表 的那些个字符不知道要怎么干掉,
那个要初始化堆栈是不是就意味着要自己写启动代码吗 定义入口点,向量表这些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最近太忙了,脚打后脑勺。

偶尔看看坛子,就发现楼主的帖子了,居然还有人在用纯汇编编代码……哎呀 ...

还有那个 分散加载描述文件(.sct) 我的一改 就又被重新改回来~~不知道什么情况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那个 分散加载描述文件(.sct) 我的一改 就又被重新改回来~~不知道什么情况呀~
我现在在用Keil5,好像看起来和你的设置不一样……
把你的工程打包分享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在用Keil5,好像看起来和你的设置不一样……
把你的工程打包分享出来。

我的也是keil 5的环境啊,现在公司没有这个,晚上换自己电脑打包上来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在用Keil5,好像看起来和你的设置不一样……
把你的工程打包分享出来。

工程打包上来啦,~~帮忙瞧瞧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工程打包上来啦,~~帮忙瞧瞧呀~~

今天有时间的话看看

网友D:
为嘛要..用汇编...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工程打包上来啦,~~帮忙瞧瞧呀~~

抱歉昨天没有帮你看,又通宵达旦了,快要疯了。

下面是我编译通过的工程。用软件仿真看啦,应该没有问题。
工程配置上没改太多东西,你可以对比看看,有用的内容主要是建立了一个sct文件和修改了你的源代码,加了tbl和一个B指令。
为了链接器能找到链接入口,还是要加上ENTRY,实际对于程序运行它没有什么用。

现在工程设置是软件仿真,如果你使用硬件调试,需要把debug设置改成你的硬件仿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抱歉昨天没有帮你看,又通宵达旦了,快要疯了。

下面是我编译通过的工程。用软件仿真看啦,应该没有问 ...

非常感谢呀~我去瞧瞧啊~~
或说你经常的熬夜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抱歉昨天没有帮你看,又通宵达旦了,快要疯了。

下面是我编译通过的工程。用软件仿真看啦,应该没有问 ...

再次非常的谢谢这位大哥啊~,我试下了下 只要加载下你给我的那个 sct文件就可以原样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嘛要..用汇编...

用汇编可以了解stm32 的一些细节么~体系构架上面的东西呀~·虽然有编程手册,不过似乎都不怎么记得住的样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再次非常的谢谢这位大哥啊~,我试下了下 只要加载下你给我的那个 sct文件就可以原样过了~~

不必客气,现在专注基础注重实践的人不多啊……

残酷的天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必客气,现在专注基础注重实践的人不多啊……

残酷的天使

俗话说基础很正要嘛~~

那个是 新世纪福音战士 的歌呀~~正好截住了这个~~

网友E(2014-04-04):
楼主,我也像你这么干过半个月前,试着写了下CM3的汇编启动程序,也和你一样报过错,不过调试好了,编译都能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