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 AD采集回来的数据不稳定是什么原因,8位单片机自带的。有知道的指点下。谢谢啦

楼主:
AD采集回来的数据不稳定是什么原因,8位单片机自带的。有知道的指点下。谢谢啦

网友A:
  输入信号不稳定呗,或者你可以采取软件滤波的方法!

网友B:
说实话,这种帖子就跟翔一样的。楼主都舍不得多打几个字,还奢求别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这种帖子就跟翔一样的。楼主都舍不得多打几个字,还奢求别人。

谢谢,以后会注意,。但你的回答没涉及到我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输入信号不稳定呗,或者你可以采取软件滤波的方法!

我的也就是偶尔有1.2位的跳动,有人说跳动1-2位正常。软件滤波?能详细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D:
拿电池做输入,如果不跳了说明是输入信号的波动,这很正常。如果还跳,说明你的基准源或程序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拿电池做输入,如果不跳了说明是输入信号的波动,这很正常。如果还跳,说明你的基准源或程序有问题。

谢谢啦,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就是偶尔有1.2位的跳动,有人说跳动1-2位正常。软件滤波?能详细说一下吗?谢谢。

   度娘是万能的!   自己百度就出来一大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度娘是万能的!   自己百度就出来一大堆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