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征求安防监控的山区解决方案,以及 风能 太阳能的 选择

楼主:
 所 需要 安装 视频监控 的 地区 为一个 山上,, ,现使用中的 设备 为云视通  的四通道的 硬盘录像机,,,现有三个摄像头,,  由于 使用 该设备 所达到的 视频监控效果 不好,,,所以 现向大家 请教 ,,视频 模糊  夜视效果 也不好,,,是不是 也摄像头 的 优劣 有直接关系?如何选择摄像头?希望 摄像头的 覆盖范围尽可能 的 广一些,,因为 条件 有限,,,尽量的 物尽其用,,可以   架设 网线,,,因为 看到 硬盘录像机上 有网线接口,,,,,,,,,,还有就是  山上的 电源,,,现在 使用中的 是  从山下 架设 的电源,,由于距离远 ,,,价格 及维护 太过于 麻烦,,,想着 可不可以 在山上 使用 风能 或者 太阳能??     选哪种好呢?     还有  有没有可能 会涉及到  相应的 避雷 措施?            望   该行业 的人士能够 给予 建议 ,,在此  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A:
夜视效果不好可以用专门的夜视监控仪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夜视效果不好可以用专门的夜视监控仪啊

你好,,,现在的  夜视监控仪 都是 车载的吧?   还有 即便是有 可以 适应户外 环境的 设备 ,,,价格 也 不会便宜吧?   能够 覆盖的 范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现在的  夜视监控仪 都是 车载的吧?   还有 即便是有 可以 适应户外 环境的 设备 ,,,价格  ...

车载都能用,其他的也能用啊,当然不会便宜了

网友:
确实和摄像头的产品质量性能有关系,你可以上网看下韩国派视尔的CMOS芯片,性价比高,而且功能好,你可以考虑用我司1099芯片,如果对画质要求高的话,我推荐考虑下CVI和SDI 数字摄像机和IP网络摄像机,但是价格比普通的也要贵一点,谢谢,联系QQ1049446114  或者电话13077893897

网友:
你可以选那种可视范围广的大角度CMOS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