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MSP430音频采集及存储

楼主:
不知道MSP430F1XXX系列的单片机能否实现20kHz以下音频的实时采集及SD卡存储
这个能否用DMA实现呢

网友A:
MSP430F1XXX的MCU应该不带DMA功能。
能不能采样20KHZ的音频信号,取决于ADC的采样率,20k的信号至少要用40K以上的采样速率。
SD卡存储是可以实现的,但如果用1XX系列做,会比较慢.你可以考虑下MSP430F5438,我印象中在什么地方看到过相关的例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MSP430F1XXX的MCU应该不带DMA功能。
能不能采样20KHZ的音频信号,取决于ADC的采样率,20k的信号至少要用40 ...

MSP430F16X,MSP430F161X
 Three-Channel Internal DMA

ADC的采样速率可以达到上百k的,但是如果采集并转换一次,再加上SD存储,总感觉时间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