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50Hz陷波电路分析

楼主:
请教各位高手,下图这个50Hz陷波电路如何分析呢,我不知道从哪下手了。谢谢啦。

网友:
山盟害死

网友A:
这是带有反馈的双T电桥。请先搜索“双T电桥”,读懂不带反馈的双T电桥电路特性,然后再加入反馈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带有反馈的双T电桥。请先搜索“双T电桥”,读懂不带反馈的双T电桥电路特性,然后再加入反馈分析。

好的。谢谢啦。

网友:
同意:这是带有反馈的双T电桥。请先搜索“双T电桥”,读懂不带反馈的双T电桥电路特性,然后再加入反馈分析。
我也分析不出来什么原理,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