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小型DC-DC电源的应用范围

楼主:
最近做了几块 LMZ12XXX 系列 Buck 开关电源的板子,焊接上各外围部件之后,做了初步测试10.4V输入,5.2V输出 (输入电容10uf+4.7uf+0.1*2,输入电容68uf+4.7uf+0.1*2)电容的封装做的不合适,只能想办法焊上去了。。。
右图背面输出部分多加了两个电容,影响不大正面
反面

空载时输入电流1.6mA,纹波在35mV左右
10欧姆负载,纹波在26mV左右

一般来说,类似的开关电纹波水平能优化到什么级别呢
如果单从纹波水平来说的话,这个电源能否直接用于MCU的供电呢

网友A:
应该可以做到10mV以下。你换X7R的磁介电容试试。不过空载时会工作在不连续模式吧,有很大的低频纹波,输出200mA电流就会好

如果不考虑模拟电路,给单片机用没问题

网友:
具体电源不一样的标准,对于大功率,纹波可以控制在100mV以内,其他一般纹波和噪声要控制在1%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做到10mV以下。你换X7R的磁介电容试试。不过空载时会工作在不连续模式吧,有很大的低频纹波,输出2 ...

这块芯片10mV我是做不到了。。。LMZ1200X内部集成了电感,我是看中了它的高度集成特性才使用了一下
它在空载模式下开关频率很低,随着负载增大开关频率增加,而纹波水平下降,我也是想着用这个芯片单独对大功率负载供电的

网友:
直接供电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