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中不规则敷铜方法

楼主:
我用DXP中Solid Region 来进行不规则敷铜,其实是为了连接导线,因为这几个器件引脚在一块,用导线的话不方便。布线后的效果如下图所示。红色区域是用Solid Region来敷铜,红线是DXP中的导线。请问怎么将这两个区域连接在一起呢?一般不规则导线连接用什么方法呢?谢谢~

网友:
是自己的问题吗?怎么回事

网友:
随手扔给楼主一个文档,,,

Altium_Designer_高级覆铜布线规则

网友:
对,规则上设置一下,选择对应的net

网友:
楼主的图片挂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