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430和51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楼主:
供电电压就别说了..........几位也不用说了....... 功耗也免了.........说点结构的差别吧..........

网友A:
如果掉电不能正常复位,只有几个原因,
1. 电源掉电时序不对,
2. 复位管脚电容太大
3. 复位受到干扰.

MCU结构上不会造成复位不正常,你谦虚点行不行。

网友:
RISC 和CISC 的这就是架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掉电不能正常复位,只有几个原因,
1. 电源掉电时序不对,
2. 复位管脚电容太大

网友:
Triton.zhang 觉得你这个问题还是很有深度的,一般人回答不上来。你都把答案说出来了,这怎么玩呀?还能不能做朋友,拿奖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