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 CC2530协议栈跑呼吸灯问题。

楼主:
在协议栈中我操作定时器 1(T1)产生PWM波,避免与定时器3-4系统定时器冲突。在裸机中我用定时器1跑通PWM了的。可是我加载到协议栈貌似遇到很多问题,希望大家跟我给点建议。上图

这个是定时器TI的驱动程序。

这是电脑给协调器串口写数据并通过周期广播出去接收到的信息。这个都是网峰的过程。

这是主要的问题了,我想电脑通过串口发送一个‘2’给协调器再广播到末节点产生呼吸灯的效果。我现在发送一个2出去收到了只是单片机现在卡着一个占空比百分之八十的PWM波,以前用定时器4发送2就卡死了,现在不过不卡死能正常工作,只是没有效果,希望给我点指示,谢谢大家哟!初次写这个可能有些理解错误请帮我指出来。

网友A:
检查一下T1是不是内部使用了,程序运行中,设几个断点,看T1计数器有没有在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T1是不是内部使用了,程序运行中,设几个断点,看T1计数器有没有在运行。

T1定时器没有用哟!这个我看了下的因为原先定时器4就发现有问题,,,所以改成了定时器1,我看了下系统时钟用的定时器3,可能还和4有关系!

网友B:
系统用的定时器2吧。我现在也遇到了问题,我直接在GenericAPP_Init函数里面初始化定时器3,同时定义定时器3的中断处理,然后在系统循环运行中用到了定时器,调光用,结果一直不行,是不是用ZigBee协议栈的话,初始化定时器必须按照他们写好的函数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用的定时器2吧。我现在也遇到了问题,我直接在GenericAPP_Init函数里面初始化定时器3,同时定义定时器3的中断处理,然后在系统循环运行中用到了定时器,调光用,结果一直不行,是不是用ZigBee协议栈的话,初始化定时器必须按照他们写好的函数来啊?
不好意思   我都一年没玩了    忘记了  但是我知道我没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