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下我这编译是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我在程序中定义了新变量,但是编译发现有如下错误,我删了定义的变量和相关的代码,但是编译还是不通过,请问是哪里出问题了?谢谢高手解答
[Linking...] "C:\CCStudio_v3.3PLA\C2000\cgtools\bin\cl2000" -@"Debug.lkf"

"E:\\CEI_021_self_sort\\Master_137\\trunk\\DSP2803x_common\\cmd\\F28035.cmd", line 10: error:
   can't open file: "..\DSP2803x_common\include\DSP2803x_Device.h"
"E:\\CEI_021_self_sort\\Master_137\\trunk\\DSP2803x_common\\cmd\\F28035.cmd", line 11: error:
   can't open file: "..\DSP2803x_common\include\DSP2803x_Examples.h"
"E:\\CEI_021_self_sort\\Master_137\\trunk\\DSP2803x_common\\cmd\\F28035.cmd", line 12: error:
   can't open file: "..\DSP2803x_common\include\DSP2803x_DefaultISR.h"
"E:\\CEI_021_self_sort\\Master_137\\trunk\\DSP2803x_common\\cmd\\F28035.cmd", line 13: error:
   can't open file: "..\DSP2803x_common\include\App.h"
"E:\\CEI_021_self_sort\\Master_137\\trunk\\DSP2803x_common\\cmd\\F28035.cmd", line 33: error:
   cannot find file "INT16U"。
其中后面还有很多的"E:\\CEI_021_self_sort\\Master_137\\trunk\\DSP2803x_common\\cmd\\F28035.cmd", line 33: error:
   cannot find file "INT16U"。
错误,我都没有动过F28035.cmd,可是怎么显示这里有错误呢?

网友:
can't open file: "..\DSP2803x_common\include\DSP2803x_Examples.h"

象这类提示,均是由于没有找到指定文件所致。

一个是根本就没有这个文件。可以找找这个文件拷贝到指定目录中,或自己建立该文件。

第二是指定目标不正确使编译器无法找到,可以在包含选项中添加目录。可以参考我写的lanchpad新建工程的帖子。

网友:
我在编译之前没有修改"..\DSP2803x_common\include\DSP2803x_Examples.h"目录,修改了程序中其他位置的代码,怎么编译会出现这样呢?另外,我按照你的指点重新修改了下程序中的"..\DSP2803x_common\include\DSP2803x_Examples.h"目录(因为指定目录中有这些头文件),但是还是编译不能通过,请高手指点,非常谢谢你。

网友:
看我那个帖子的指定目标方法,真的没办法,就用绝对路径

网友:
好的,谢谢,再请问下"..\DSP2803x_common\include\DSP2803x_Examples.h"方法和绝对路径有什么不同?问题有点多,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