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2596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哥,小弟是初学者,有些问题想请教

这几天我用LM2596-5.0做一个12V转5V的电路,使用的是TI的样片,并按照datasheet连好电路,使用水泥电阻作为负载,输出电流1A。可上电后发现问题,芯片输出电压确实是5V,但芯片输入电流居然也达到了1A,也就是说芯片效率很低,芯片一会就很烫了,而且纹波超过了1V,这不正常啊。之后无论是改变负载还是调整输入电压大小,发现输入电流永远都和输出电流一样大(调小输入电压纹波也会相应减小),所以很疑惑。我电容选择的都是16v的,电感也是用的工字功率电感,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呢,各位能否指教一二。

网友:
也不太清楚,你可以在网上查找相关文章,

网友A:
电感、续流二极管的参数必须满足,另外注意输出采样回路的设计,器件手册中都有详细说明,务必仔细阅读。

网友B:
效率低,发烫,纹波大,,,
电感量有可能小或者过电流小,二极管速度不够快,电容的ESR大品种差,负载大时建议加散热片先不让发热,,这种电路连线或者走线路径要粗短等等,,仔细检查按照datasheet做,,,
下面是一个参考板,,看看人家的用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效率低,发烫,纹波大,,,
电感量有可能小或者过电流小,二极管速度不够快,电容的ESR大品种差,负载大 ...

我有这块小板子,它使用的是ADJ的芯片,我是固定电压的。我没有做成pcb,是自己焊在简易电路板上的,我比较过,我的电感量和他是一样的,都是33uH,而且是功率电感,二极管和电容都是按照TI的官方datasheet来的。但是搞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输入输出电流相同的情况,不是只有像7805那样的线性稳压芯片才是这种情况么?2596这种开关型的为什么也会出现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感、续流二极管的参数必须满足,另外注意输出采样回路的设计,器件手册中都有详细说明,务必仔细阅读。

我贴的图就是TI官方的datasheet里面的,我就是按照这个来焊的电路,我还没做成pcb,使用直插型的焊在电路板上的。但是输入输出电流相同这种情况怎么会出现在2596这种片子上呢?不是7805那种线性稳压芯片才是这样的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有这块小板子,它使用的是ADJ的芯片,我是固定电压的。我没有做成pcb,是自己焊在简易电路板上的,我比 ...

恰相反,正是开关芯片问题多,如果原理图没问题,元器件都保证没问题,检查焊接装配是否对吧,,这种2596也不是一两年的芯片了,参考电路是没错的,焊接连线出错的可能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恰相反,正是开关芯片问题多,如果原理图没问题,元器件都保证没问题,检查焊接装配是否对吧,,这种2596 ...

检查了好几遍了,最后实在查不出错误,拿了新的芯片重新焊了一块还是这样的问题,换成2576也是这样。。。要哭了,现在唯一想到的就是我用的电感虽然是功率电感,但是个头要比楼上那个降压模块小不少,难道无法承受1A电流?但是就算电感有问题,最多是影响滤波吧,为什么输入电流会那么大呢?

网友:
电感有问题事就大了,要保证电感量和过电流值,最好使用磁屏蔽结构的电感器,,先把功率电感换掉看看,输出5V人家资料建议电感33uH,再大一点也没问题,

网友:
当时LM2596也把我搞了好久,不过最后还是调通了,,,,根据用户手册一步步的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贴的图就是TI官方的datasheet里面的,我就是按照这个来焊的电路,我还没做成pcb,使用直插型的焊在电路 ...

开关电源不同于线性电源,仅“电路正确”是不够的,包括回路设计、元件选型等都有讲究。

网友:
你接的水泥电阻是多大的?

网友:
给你两个建议:
1、把铝电解换成直插电解电容或者钽电容。
2、把贴片的工字型电感换成直插电感

网友:
输入如果要用钽电容,一定要聚合物的,不然没什么意义
另外,你的二极管确定的肖特基的?

网友:
我也正在做这个

网友:
按照datasheet上的步骤一步一步来,有各种元器件大小的选择。之前做过LM2596-ADJ没发现问题。如果按照步骤还是有问题就可能是焊错了。

网友:
如果可以,我这边有试过另外一款芯片,价格比LM要好,品质我试了,差不多的,有兴趣我介绍你认识QQ281197318

网友D:
亲,现在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求助大神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亲,现在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求助大神呀~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应该是电感的原因吧???

网友E(2015-11-06):
LM2596本来是块好芯片,但是外围电路不好做。关键是其内部振荡频率高达150KHz。这就对输出电感和电容以及肖特基二极管的频率响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电感最好使用磁环电感,磁芯至少得用铁硅铝材料的高频粉芯,最好的是铁镍钼磁芯,但是目前国产的铁镍钼磁芯都不太过关,进口的又太贵了。且磁芯的横切面积必须足够,保证磁能储备。具体要求可以在网上查一下。